[求助] ADC输入信号电平怎么总体抬高

楼主(2015-09-11):
小弟在做一个SAR—ADC,输入信号电平范围是0~2V,想把这部分信号范围抬到0.5~2.5V,也就是总体加个直流电平,请问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
运放加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简简单单的插入一个source follower来做level shif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性度估计不够,除非像nxp那样,用feedback dac把输入信号cancell掉

网友:
    何须那么复杂,只需要把vds做恒定,电流镜阻抗做高,低频输入时HD3摁在100dBc以下不是什么问题。至于高频输入的话,还得想点别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这得看你什么工艺什么频率多少supply多少信号幅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主要是为了减小buffer的loadin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Twente 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个Switched-Cap的level shifter?

网友:
小弟在做一个SAR—ADC,输入信号电平范围是0~2V,想把这部分信号范围抬到0.5~2.5V,也就是总体加个直流电平 ...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ADC,电位平移直接做在sample/hold电路里面,避免了加buffer,level shift等电路的代价和引入的不良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法器输入阻抗不够吧,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具体讲下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输入是单端还是差分信号?

网友:
    source follower 电流源阻抗做高比较困难,后级要是有T/H的话 考虑到对采样电容的摆率  需要大电流  如果电流源的L选的比较大 那么source follower的尺寸会非常大的  如果阻抗不够  增益又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种结构应该可以,我仿真看看

网友A:
反正是ADC,电位平移直接做在sample/hold电路里面,避免了加buffer,level shift等电路的代价和引入的不 ...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SHA应该要比做buffer和level shift的代价大太多了,毕竟一个闭环一个开环

网友F:
做一个SHA应该要比做buffer和level shift的代价大太多了,毕竟一个闭环一个开环
引用 网友C:

这个到未必,sample/hold比buffer和level shift的harmonic distortion要容易做的多
一个是处理离散信号,sample以后的hold是一个settling的过程,近似于处理静态信号
一个是处理连续信号,需要时刻track输入信号,在高频输入时的harmonic太大
adc有输入input buffer的往往功耗大于sample hold,而且高频distortion还来源于此

网友(2025-01-10):
楼主分享一下,最后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