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卡,FPGA调试,SD4线模式,前面的初始化都是对的。数据提前出来,请看图。

楼主(2015-09-11):
我的问题是,都和你一样的工作模式。一张是16G的金斯顿的卡读取第一扇区数据正常。但是另外一张16G的卡,读取第一扇区时,有1个字节的数据像没有一样。读出来的现象时55AA后面还来了一个字节。就是数据间有个字节被覆盖了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也是FPGA开发板,用的是杜邦线接线到SD卡模块的。请看图!!!!
这里,我把第一扇区的最后16字节的数据截图出来了。图书写了说明。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吧,非常感谢。

网友:
請問你現在的SD Clock 是多快呢?

楼主:
初始化时200K,之后就是25M。对于16G的金斯顿读第一扇区是正常的,就是其他卡会有这种感觉是数据被覆盖的现象。

网友:
你可以先把SD clock 從25M 降到12M試看看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改为了10M还是不行,看来不是25M太快了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將要測試的SDCard都先用formate 過一次.

楼主:
恩恩,谢谢。现在已经可以读出数据了。下一步准备把数据放到SRAM里,然后再VGA输出。

网友(2016-01-05):
楼主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8-05-31):
看代码,波形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