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提问关于assign语句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assign #10 left=right; 中如果右边的数产生变化为1后在8个延迟后又变化为0,为什么会重新进行延迟计算,并且1不会被赋值,而在8个延迟单位之前变化的数据会无缘无故消失掉?请问下这个延迟可以表现在具体的电路中吗?器件中的延迟不是只会将信号延后吗?如果不能表现出来的话那这个延迟真的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ssign #10 left=right;
这句话的verilog语言的解释是:
第一步:把right赋值给left,可是left并未变化(left=0事件,只是把赋值这个事件放到即将要执行的queue中)
第二步:什么时候执行呢,#10之后执行。
在这其中,所有right的变化都会发生一个赋值事件(left=1事件),被push进即将要执行的任务的队列(queue)中。所以#8的时候变化的赋值也会被push进去
所以最后,当执行到#10这个时间的时候,这句赋值语句执行了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left等于1,第二个事件left=0.

综上结果是left=0,你不会看到left=1(波形图上不会看到,不代表没发生过)

网友:
该延迟只有在仿真中有作用,模拟激励的延迟。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