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fanout 对 congestion 的影响

楼主(2015-09-12):
设置max fanout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充约束max transition吗?
net 的 fanout 会不会对congestion造成影响?谢谢!

网友:
我对drc有很多问题,搭车和大家学习下,说下我个人意见和问题,cell的delay和output cap有关,fanout和output cap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rule应该更多是为了工具更容易优化考虑,max fanout可以滤掉很大一部分output cap太大的问题,后面工具优化更容易
比如cts,我看到的文档说到,cts initial阶段建立基于负载的clock tree,cto阶段通过cell sizing, relocation,insert buffer优化clock tree达到design rule,如果实际的fanout太大,这几个方法可能很难获得很好的clock tree,这个值太小也不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以上是我瞎说的,只做讨论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put cap 确实会影响cell delay。但是有专门的命令来约束cap。比如lib里面pin有max cap属性,P&R工具如ICC也会对max cap设定一个默认值。另为,也可以直接使用 set max capacitance 命令来约束。所以感觉max fanout应该还有其他作用。fanout 大的信号一般是Reset ,scan enable 这些具有global属性的信号。看到有人说这种global信号的fanout太大的话会浪费布线资源,影响congestion。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max fan与congestion没什么关系的吧
主要还是辅助解决 max tran/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