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rive_pg_connection提示VDDO is invalid

楼主(2015-09-12):
使用命令: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O -power_pin VDDO -ground_net VSSO -ground_net VSSO

提示:

Error: Pin name VDDO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ournd_pin option is invalid.(MWUI-715)
Error: Pin name VSSO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ournd_pin option is invalid.(MWUI-715)

连接VSS和VDD net是成功的。

请求帮助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
标准单元有VDDO, VSSO这两个pin么?你可以  report_cell_physical -connections 查看一下标准单元的power pin连接信息。我也是这两天碰到这个命令的问题。

网友:
已经连接vss vdd了 还要连接vdd0 vss0?

楼主:
I use the IO pad, it seems there are VDDO, VDDQ pins.

cell (pc3d01) {
    area : 32166.7;
    pad_cell : true;
    pad_drivers : 1;
    pg_pin (VDD) {
      pg_type : primary_power;
      voltage_name : "VDD";
    }
    pg_pin (VDDO) {
      pg_type : primary_power;
      voltage_name : "VDDO";
    }
    pg_pin (VDDQ) {
      pg_type : primary_power;
      voltage_name : "VDDQ";
    }
    pg_pin (VSS) {
      pg_type : primary_ground;
      voltage_name : "VSS";
    }
    pg_pin (VSSO) {
      pg_type : primary_ground;
      voltage_name : "VSSO";
    }
    pin (CIN)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PAD";
      min_capacitance : 0.029492;
      output_voltage : cmos;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related_power_pin : VDD;
      max_capacitance : 5.8984;
      max_transition : 3;
      timing () {
        related_pin : "PAD";
        timing_sense : positive_unate;
        timing_type : combinational;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443418, 0.475475, 0.513492, 0.613667, 1.23293, 1.61744, 1.99936", \
            "0.377788, 0.40991, 0.446887, 0.546315, 1.16746, 1.55138, 1.9343", \
            "0.373122, 0.405391, 0.443259, 0.542228, 1.16308, 1.54705, 1.93009", \
            "0.366212, 0.398835, 0.437048, 0.537822, 1.15706, 1.54158, 1.92433", \
            "0.366526, 0.400994, 0.440068, 0.542152, 1.16451, 1.54572, 1.92894", \
            "0.35379, 0.390042, 0.431637, 0.536201, 1.16171, 1.54436, 1.92703", \
            "0.298628, 0.339054, 0.383325, 0.495977, 1.13507, 1.52029, 1.90617" \
          );
        }
        rise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154004, 0.212922, 0.28037, 0.487917, 1.98591, 2.92616, 3.8588", \
            "0.15657, 0.211596, 0.280912, 0.488763, 1.98682, 2.91901, 3.85402", \
            "0.156914, 0.213106, 0.283345, 0.490228, 1.98625, 2.92032, 3.85437", \
            "0.159297, 0.218518, 0.285517, 0.492632, 1.98805, 2.92756, 3.85204", \
            "0.175272, 0.23158, 0.303548, 0.507173, 1.99098, 2.92788, 3.86496", \
            "0.193737, 0.25204, 0.322723, 0.525757, 2.00018, 2.93555, 3.864", \
            "0.226935, 0.284627, 0.360273, 0.564027, 2.02744, 2.96212, 3.89219" \
          );
        }
        cell_fall (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198443, 0.221847, 0.248597, 0.319126, 0.753862, 1.02347, 1.29356", \
            "0.349636, 0.373924, 0.401554, 0.473259, 0.907939, 1.1789, 1.4479", \
            "0.378503, 0.40298, 0.431277, 0.50383, 0.938857, 1.20984, 1.47883", \
            "0.494523, 0.520469, 0.550501, 0.625811, 1.06351, 1.33364, 1.60372", \
            "0.664851, 0.694856, 0.728475, 0.81052, 1.25549, 1.52574, 1.7966", \
            "0.808741, 0.841635, 0.878277, 0.967011, 1.42573, 1.69732, 1.9677", \
            "1.07149, 1.10877, 1.14973, 1.24903, 1.73413, 2.01514, 2.29207" \
          );
        }
        fall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0810538, 0.116544, 0.162409, 0.296798, 1.239, 1.8374, 2.43874", \
            "0.087854, 0.125086, 0.169108, 0.301507, 1.24164, 1.83665, 2.43416", \
            "0.0910883, 0.129166, 0.173543, 0.30391, 1.24217, 1.83693, 2.43378", \
            "0.106755, 0.14578, 0.189923, 0.316943, 1.2435, 1.84006, 2.43531", \
            "0.141142, 0.180557, 0.225172, 0.35165, 1.25239, 1.84453, 2.43919", \
            "0.169782, 0.21056, 0.258392, 0.382347, 1.27448, 1.85913, 2.44685", \
            "0.215307, 0.262483, 0.312563, 0.44032, 1.33417, 1.91583, 2.4964"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PAD";
        related_pg_pin : VDD;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1.77962, -1.80182, -1.82785, -1.84496, -1.86786, -1.86996, -1.87712", \
            "-1.72962, -1.75465, -1.77657, -1.80423, -1.82385, -1.83206, -1.83151", \
            "-1.70459, -1.72604, -1.74886, -1.77176, -1.79867, -1.80764, -1.80713", \
            "-1.50767, -1.53658, -1.55657, -1.58556, -1.61723, -1.62396, -1.62913", \
            "-1.00792, -1.03833, -1.06794, -1.10936, -1.16638, -1.17234, -1.17717", \
            "-0.51075, -0.549529, -0.583576, -0.639996, -0.704634, -0.730713, -0.73825", \
            "0.510218, 0.461704, 0.413483, 0.336947, 0.20571, 0.186689, 0.180677"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4.20332, 4.20616, 4.20364, 4.22634, 4.2232, 4.22622, 4.23011", \
            "4.25121, 4.24455, 4.23964, 4.22971, 4.25715, 4.25574, 4.25906", \
            "4.26772, 4.26474, 4.26563, 4.26658, 4.27301, 4.27316, 4.27392", \
            "4.40983, 4.39959, 4.39422, 4.38551, 4.38515, 4.38349, 4.38334", \
            "4.8032, 4.77747, 4.75607, 4.73127, 4.7078, 4.7091, 4.70619", \
            "5.26578, 5.227, 5.19517, 5.15322, 5.10392, 5.10138, 5.09755", \
            "6.2424, 6.18395, 6.1411, 6.06929, 5.96783, 5.95404, 5.94872"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PAD";
        related_pg_pin : VDDO;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547273, -0.511444, -0.615669, -0.59928, -0.532623, -0.494173, -0.554109", \
            "-0.647936, -0.658669, -0.620216, -0.634792, -0.644791, -0.64193, -0.64117", \
            "-0.624233, -0.625234, -0.638438, -0.645411, -0.627876, -0.627323, -0.628093", \
            "-0.646954, -0.646039, -0.64679, -0.647373, -0.647369, -0.644413, -0.647048", \
            "-0.656846, -0.649458, -0.656515, -0.657423, -0.649424, -0.65647, -0.655942", \
            "-0.655165, -0.654298, -0.654817, -0.654891, -0.654875, -0.664041, -0.663387", \
            "-0.678619, -0.677154, -0.677881, -0.677709, -0.675702, -0.676363, -0.675429"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7.31297, 7.31114, 7.31125, 7.3131, 7.31229, 7.31494, 7.31527", \
            "5.0013, 4.96923, 4.92495, 4.82938, 4.96986, 4.96112, 4.97791", \
            "4.30024, 4.3051, 4.30258, 4.30793, 4.30092, 4.30419, 4.30407", \
            "1.3856, 1.39165, 1.40262, 1.39028, 1.38568, 1.38054, 1.37415", \
            "0.696717, 0.700706, 0.699807, 0.7002, 0.695886, 0.704416, 0.697581", \
            "0.707941, 0.707237, 0.706367, 0.707224, 0.703375, 0.708833, 0.703788", \
            "0.741253, 0.741331, 0.741598, 0.741298, 0.741267, 0.739924, 0.739441"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PAD";
        related_pg_pin : VDDQ;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12.3953, -12.3938, -12.3974, -12.3955, -12.394, -12.3912, -12.3921", \
            "-12.409, -12.41, -12.4078, -12.4092, -12.4109, -12.4076, -12.4066", \
            "-12.416, -12.4146, -12.4175, -12.417, -12.4163, -12.4138, -12.413", \
            "-12.4309, -12.4318, -12.432, -12.4318, -12.4326, -12.4314, -12.43", \
            "-12.4456, -12.4448, -12.4456, -12.4461, -12.4445, -12.4451, -12.4454", \
            "-12.4463, -12.4454, -12.4461, -12.4463, -12.4461, -12.4481, -12.4479", \
            "-12.4249, -12.4248, -12.4247, -12.4247, -12.4236, -12.4244, -12.4243"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5.96551, 5.96729, 5.9677, 5.96416, 5.96465, 5.95865, 5.95874", \
            "8.35611, 8.35468, 8.35074, 8.34314, 8.35107, 8.34746, 8.35049", \
            "9.0209, 9.02157, 9.02334, 9.02279, 9.02043, 9.01732, 9.01831", \
            "11.9333, 11.935, 11.9369, 11.9368, 11.9344, 11.9295, 11.9302", \
            "12.6234, 12.6245, 12.6249, 12.6245, 12.6234, 12.6251, 12.6192", \
            "12.6176, 12.6195, 12.6177, 12.6179, 12.6167, 12.6177, 12.6174", \
            "12.5792, 12.5796, 12.5798, 12.58, 12.579, 12.5789, 12.5788"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PAD";
        related_pg_pin : VSS;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9.47477, 9.36595, 9.59696, 9.52988, 9.34737, 9.25348, 9.39483", \
            "9.63517, 9.65994, 9.56586, 9.5644, 9.56096, 9.54814, 9.54551", \
            "9.61728, 9.59426, 9.61388, 9.59547, 9.55264, 9.54787, 9.54701", \
            "9.78128, 9.75631, 9.73688, 9.71164, 9.67143, 9.66531, 9.66573", \
            "10.1234, 10.0828, 10.0669, 10.0266, 9.96114, 9.95642, 9.95297", \
            "10.547, 10.5107, 10.4785, 10.426, 10.3513, 10.3415, 10.3343", \
            "11.5265, 11.476, 11.4326, 11.3658, 11.2407, 11.2049, 11.1859"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6.9985, -7.01153, -7.00939, -6.9779, -7.01683, -6.96633, -6.96091", \
            "-7.0768, -7.02326, -6.94734, -6.76314, -6.99849, -7.00135, -7.0299", \
            "-7.00114, -7.01161, -7.00481, -7.02265, -6.9839, -7.00747, -7.01733", \
            "-6.85786, -6.87881, -6.91102, -6.90216, -6.88521, -6.8915, -6.87468", \
            "-6.48101, -6.51847, -6.5395, -6.56758, -6.56508, -6.59255, -6.58815", \
            "-6.03983, -6.07612, -6.10697, -6.14858, -6.18578, -6.20525, -6.1947", \
            "-5.06749, -5.12367, -5.1703, -5.23326, -5.34224, -5.35288, -5.35213"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PAD";
        related_pg_pin : VSSO;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535338, 0.533814, 0.538732, 0.537235, 0.534578, 0.532996, 0.535495", \
            "0.480459, 0.483371, 0.480257, 0.48092, 0.481827, 0.481473, 0.481388", \
            "0.479501, 0.47943, 0.480786, 0.480941, 0.481423, 0.481437, 0.481382", \
            "0.466581, 0.466683, 0.466647, 0.466834, 0.466593, 0.466446, 0.466567", \
            "0.419075, 0.418956, 0.418991, 0.41899, 0.419306, 0.419138, 0.419123", \
            "0.401828, 0.401919, 0.401766, 0.401859, 0.402198, 0.401831, 0.40176", \
            "0.392717, 0.392683, 0.392682, 0.392651, 0.392667, 0.392601, 0.392559"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7, 0.8, 1, 2, 4, 6, 10");
          index_2 ("0.029492, 0.11797, 0.23594, 0.58984, 2.9492, 4.4238, 5.8984");
          values ( \
            "-0.437141, -0.436254, -0.436111, -0.437843, -0.435778, -0.437569, -0.439203", \
            "-0.437445, -0.436363, -0.43589, -0.434242, -0.436551, -0.436389, -0.43681", \
            "-0.436657, -0.436729, -0.436961, -0.436826, -0.436503, -0.43648, -0.436677", \
            "-0.436752, -0.436883, -0.437114, -0.436901, -0.436617, -0.436385, -0.436413", \
            "-0.436789, -0.436947, -0.436921, -0.436929, -0.436756, -0.437, -0.436524", \
            "-0.436951, -0.436946, -0.436889, -0.436931, -0.43676, -0.43699, -0.436787", \
            "-0.436804, -0.436821, -0.436805, -0.436806, -0.436814, -0.436763, -0.436745" \
          );
        }
      }
    }
    pin (PAD) {
      direction : input;
      input_voltage : cmos3;
      is_pad : true;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related_power_pin : VDDO;
      max_transition : 10;
      capacitance : 6.94299;
      rise_capacitance : 6.62592;
      rise_capacitance_range (4.36735, 6.62592);
      fall_capacitance : 6.94299;
      fall_capacitance_range (5.20837, 6.94299);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d you fix it ?

-----------------------------------------------------------
Attribute Name                  Value
-----------------------------------------------------------
name                            irom_data_out4_pad
full_name                       irom_data_out4_pad
design                          gp_top
object_id                       88653
cell_id                         4
number_of_pins                  8
object_class                    cell
ref_name                        pc3d01
ref_lib_name                    /home/orangehuang/process_library/CSMC035/standard_cell/CSMC035DPQMPCMM_Fab2_FBlib_V201410/astro/milkyway/IC035io122_4l
ref_view_name                   FRAM
is_hierarchical                 false
is_preserved                    false

bbox                            {1255.100 3865.700} {1341.500 4238.000}
origin                          1341.500 4238.000
boundary                        {1341.500 4238.000} {1255.100 4238.000} {1255.100 3865.700} {1341.500 3865.700} {1341.500 4238.000}
area                            32166.720000
is_physical_only                false
aspect_ratio                    4.309028
height                          372.300000
width                           86.400000
orientation                     S
mask_layout_type                io_pad
site_name
location                        1255.100 3865.700
Keepout margin                  Doesn't exists
Voltage area name               N/A

sm_estimation_mode              unestimated
is_fixed                        false
is_io                           true
is_jtag                         false
is_physical                     true
is_placed                       true
is_spare_cell                   false
is_soft_fixed                   false
-----------------------------------------------------------

    Input Pins          Net
    ----------------    ------------
    PAD                 irom_data_out[4]
    VSSO
    VSSQ
    VDDO
    VDDQ
    VSS
    VDD

    Output Pins         Net
    ----------------    ------------
    CIN                 net_irom_data_out[4]

    PG Pins             Net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pad上有VDDO ,VSSO的pin,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应该会连接上才对。但你说你已经连接上了VDD ,VSSpin,可以你的报告里pad里的VDD,VSSpin都没有连接在net上,可以pad的所有的pin都没有识别 ,是不是pad的问题,没有读入或者没有识别之类的,不知道具体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哪个命令可以查看Pad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_cell_physical -connections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got the PAD information from a .lib file directly.

楼主:
有点进展,

用report_cell命令查看,发现我手动创建的cel找不到library

Cell                      Reference       Library             Area  Attributes
--------------------------------------------------------------------------------
U1                        an12d1          IC035os142_max  1.660000
cornerll                  p14frell                                        0.000000  b, d
cornerlr                  p14frelr                                      0.000000  b, d
cornerul                  p14freul                                   0.000000  b, d
cornerur                  p14freur                                 0 .000000  b, d
idle_mode_n_pad           pc3o01                          0.000000  b, d
int0_n_pad                pc3d01                                 0.000000  b, d
int1_n_pad                pc3d01                                0.000000  b, d
int2_pad                  pc3d01                                  0.000000  b, d
int3_n_pad                pc3d01                                0.000000  b, d

我是这样创建的CELL:
create_cell cornerll p14frell
create_cell cornerlr p14frelr
create_cell cornerul p14freul
create_cell cornerur p14freur

create_cell {vss1left vss1right vss1top vss1bottom} pv0i
create_cell {vdd1left vdd1right vdd1top vdd1bottom} pvdi
create_cell {vss2left vss2right vss2top} pv0i

用link命令的时候,也提示link不成功。

谁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注:用report_lib查看,在db库中是有这些cel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ner pad及power pad是physical only cell,物理库里有才行吧,与时序库无关,你的物理库里有这几个cell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ICC  synopsys的lab教学,做到create_cell之后,用link是可以成功的。我的没有成功。似乎是有问题。

在ICC里面也是指定了link_library,按照道理应该是能成功才对。

我到Milkyway的目录下,用open_mw_lib,  open_mw_cel都是可以打开例如pc3d01的。

唉,我快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与下面的warning(红色字体,是关于io library的)有关系呢?

icc_shell> import_designs $my_verilog_file \ -format verilog \  -top $my_top_design
Loading db file '/home/orangehuang/process_library/CSMC035/standard_cell/CSMC035DPQMPCMM_Fab2_FBlib_V201410/synopsys/os142/IC035os142_max.db'
Loading db file '/home/orangehuang/process_library/CSMC035/standard_cell/CSMC035DPQMPCMM_Fab2_FBlib_V201410/synopsys/io122/IC035io122_max.db'
Loading db file '/eda/icc_2010.03/libraries/syn/gtech.db'
Loading db file '/eda/icc_2010.03/libraries/syn/standard.sldb'
Warning: /home/orangehuang/process_library/CSMC035/standard_cell/CSMC035DPQMPCMM_Fab2_FBlib_V201410/astro/milkyway/IC035io122_4l: bus naming style _<%d> is not consistent with main lib. (MWNL-111)

楼主:
今天,用synopsys ICC LAB中带的db和miklyway reference library,已经floor plan成功。感觉应该是我自己的库有问题,在logic db and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之间可能不匹配。

用check_library来检查,发现pc3d01这个cell, 在logic library中缺少VSSQ pin.
而且VDDO, VDDQ, VSS, VSSO在logic and physical lib之间,类型不匹配,前者是primary power/ground, 后者说是signal.

明天仔细看看库的问题吧。看样子不是我用的icc的命令的问题。

楼主:
Warning: List of pin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LIBCHK-212)
------------------------------------------------------------------------------
Physical library           Cell name             Pin name    Pin direction
------------------------------------------------------------------------------
IC035io122_4l              pc3d01                VSSQ

Error: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LIBCHK-213)
Logic library:    IC035io122_max
Physical library: /home/milkyway/IC035io122_4l
-----------------------------------------------------------------------------------
                                          Pin direction           Pin type
Cell name                    Pin name    Logic   Physical     Logic         Physical
-----------------------------------------------------------------------------------
pc3d01                       VDD         unknown             primary power  signal
                             VDDO        unknown              primary power signal
                             VDDQ        unknown              primary power signal
                             VSS         unknown              primary ground signal
                             VSSO        unknown              primary ground signal

哪位高手帮忙稍微指点迷津?谢谢了先

楼主:
继续分析:

用Synopsys ICC LAB提供的库与我自己的库,做对比分析(用Synopsys库是没有上面这个问题的),发现有些异常:

1.   在db库中的cell:
1) 正确的:

****************************************
Report : library
Library: cb13io320_tsmc_max
Version: D-2010.03-ICC-SP5-2
Date   : Wed Sep 16 16:28:03 2015
****************************************

Library Type            : Technology
Tool Created            : 2003.06
Date Created            : 14-Nov-101 (INF CREATED ON 14-NOV-2001)
Library Version   Power Supply Group:

     default_power_rail      : coreLevel
     power Rail    Value
    --------------------
     coreLevel           1.08
     ioLevel           3.00

CELL(pc3d01): 3426.184814, pad;

  PIN(PAD): in, 8.24, 824, 10000, ;

    INPUT_SIGNAL_LEVEL(PAD): ioLevel
  END_PIN PAD;

  PIN(CIN): out, 0, 300, 5, 3, , , ;
    OUTPUT_SIGNAL_LEVEL(CIN): coreLevel
  END_PIN CIN;
END_CELL pc3d01;
Components:

2)错误的:
****************************************
Report : library
Library: IC035io122_max
Version: D-2010.03-ICC-SP5-2
Date   : Wed Sep 16 16:28:33 2015
****************************************

Library Type            : Technology, PG pin Based
Tool Created            : Z-2007.03-SP5
Date Created            : $Date: Mon Apr 22 11:58:34 2013 $
Library Version         : $Revision: 1.0 $
Comments                :

Components:
nom_voltage : 3
Voltage Map: Voltage Name   : Voltage Value
             VDD              3
             VDDO             3
             VDDQ             3
             VSS              0
             VSSO             0
             VSSQ             0
             GND              0

CELL(pc3d01): 32166.699219, pad;

  PG_PIN(VDD):
    VOLTAGE_NAME: VDD
    PG_TYPE: primary_power
  END_PG_PIN VDD;

  PG_PIN(VDDO):
    VOLTAGE_NAME: VDDO
    PG_TYPE: primary_power
  END_PG_PIN VDDO;

  PG_PIN(VDDQ):
    VOLTAGE_NAME: VDDQ
    PG_TYPE: primary_power
  END_PG_PIN VDDQ;

  PG_PIN(VSS):
    VOLTAGE_NAME: VSS
    PG_TYPE: primary_ground
  END_PG_PIN VSS;

  PG_PIN(VSSO):
    VOLTAGE_NAME: VSSO
    PG_TYPE: primary_ground
  END_PG_PIN VSSO;

  PIN(CIN): out, 0, , 3, 5.8984, , 0.029492, ;
    RELATED_POWER_PIN : VDD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INTERNAL_POWER: PAD, , '';
      RELATED_PG_PIN : VDD
    INTERNAL_POWER: PAD, , '';
      RELATED_PG_PIN : VDDO
    INTERNAL_POWER: PAD, , '';
      RELATED_PG_PIN : VDDQ
    INTERNAL_POWER: PAD, , '';
      RELATED_PG_PIN : VSS
    INTERNAL_POWER: PAD, , '';
      RELATED_PG_PIN : VSSO
  END_PIN CIN;

  PIN(PAD): in, 6.94299, , 10, ;
    RELATED_POWER_PIN : VDDO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END_PIN PAD;
END_CELL pc3d01;

看起来是库的格式有变化

2.  物理信息的不同
1)正确的
    Input Pins          Net            Net Driver Pins   Driver Pin Type
    ----------------    ------------   ----------------  ----------------
    PAD                 Instrn[1]      Instrn[1]         Input port

    Output Pins         Net            Net Load Pins     Load Pin Type
    ----------------    ------------   ----------------  ----------------
    CIN                 net_Instrn[29] I_RISC_CORE/I_INSTRN_LAT/U61/I0
                                                         Input pin (mx02d0

    PG Pins             Net
    ----------------    ------------
    VSSO
    VDD
    VDDQ
    VSSQ
    VSS
    VDD

2)有问题的

    Input Pins          Net            Net Driver Pins   Driver Pin Type
    ----------------    ------------   ----------------  ----------------
    PAD                 p_sel          p_sel             Input port
    VSSO
    VSSQ
    VDDO
    VDDQ
    VSS
    VDD

    Output Pins         Net            Net Load Pins     Load Pin Type
    ----------------    ------------   ----------------  ----------------
    CIN                 sel            U_COMBO/U2_ARITH/U28/A1
                                                         Input pin (nd02d1)

    PG Pins             Net
    ----------------    ------------

可以看到,有问题的库,在ICC中把VSS/VSSO/VSSQ/VDD/VDDO/VDDQ 都当成信号处理了,所以,才会报最初的错误。

但是,要如何解决呢?真头疼。看起来可以后面通过手工把VSSO/VSSQ/VDDO/VDDQ处理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