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5141 license耗时长

楼主(2015-09-12):
本人在REHL 5.8 linux版本上装了IC5141,license采用http://bbs.eetop.cn/thread-469274-1-1.html帖中的license产生器生成,成功破解,可是发现每次开启spectre仿真时消耗在license上的时间大约为10秒钟,然后在centos4.8系统上也采取同样的方法破解,license消耗时间为1秒钟以内,还请大神解释原因?或者可以给我发一个使用的license.dat,论坛上大多数发的license.dat其实不能使用。谢谢!

网友:
你把你的license  server查询排到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刚刚将license server 查询放到第一行,license耗时从10秒钟变为4秒钟,如图为我的cshrc 配置,还请指正有哪些问题?

网友:
如果硬件完全相同,那么剩下的就是RHEL5.8 与 centos 4.8系统之间的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