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输出接电容能够有效减少毛刺么?

楼主(2015-09-12):
比较器输出接MOS电容(椭圆圈内)后,能够通过降低比较器的响应速度,从而减少因干扰而造成的毛刺么?比较器输出端由低变高和由高变低都能起作用??

网友:
应该不可以,消除毛刺的话就是电容要在高频下起作用,但是MOS电容高频下容值是很低的,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复合时间比较长,毛刺的尖峰够陡的话,根本来不及响应,也就没有了电容滤波的效果。

网友:
你的比较器为什么输出要sascode结构,为了Gain?
但是这样要降低相应速度的

楼主:
哪里有讲MOS电容和频率的关系~

网友:
哪里有讲MOS电容和频率的关系~
引用 楼主:

你的MOS电容上是什么信号?低频的?

楼主:
你的MOS电容上是什么信号?低频的?
引用 网友A:

是吧,这个由输入电压定吧,输入由模拟信号接进来,不会经常变~

网友(2017-07-13):
如果不是消除毛刺,滤波的作用,那作用是什么?

网友:
从频响的角度看,可能是要低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