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同相和反相端输入零极点spectre仿真结果不太一样?

楼主(2015-09-12):
零极点分析是以直流工作点附近的小信号参数建立线性电路,然后计算传输函数得出来的。按理说,小信号无论怎么加,直流工作点不会变,那么输入到输出的零级点也应该不会变。但是我发现小信号加在同相端和反相端,以及用差分结构,零点位置会有所不同,尤其是镜像零点差别很大,虽然最终的频率响应差不多,这是何解?小信号电源也会造成电路不对称吗?但是每次我都做了直流分析, 各支路电路,节点电压都是相同的。求大神解答是什么原因。下图是同相,反相,差分输入的电路图,用一个受控电源来实现差分输入。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spetctre里面,单端的小信号vin,不能等效为双端vin/2的差分输入。假设输入管为M1和M2,现在给一个共模偏执电压vicm,然后在M1这边加一个小信号vin,这样实际的共模电压会变成vicm+vin/2, 等效的差分输入为vin/2,这是对于实际的信号输入。但是在spectre中,小信号分析,PZ分析都是建立在固定的直流偏置点上,小信号是一个虚拟信号,并不改变直流偏置点。例如在M1加小信号vin, M2的栅极就是交流地,如果忽略尾电流源的电阻,M2端的输入电压为0. 对于结构不对称的运放,单端输入不再和差分输入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