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_multicycle_path约束失败

楼主(2015-09-12):
DC综合报告如左图所示,由于其中efuse模块的输出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设置了multicycle_path
具体设置为: set_multicycle_path 20 -from i_efuse_ctrl/i_efuse/efuse_acc_rd/rd_st_gen/register_negedge/d
- to i_efuse_ctrl/i_efuse/rd_data_gen/register_posedge/q
但设置之后时序报告却没变化,在这个路径上尝试设置了其他的起点与终点,也没成功。之后设置了set_false_path,也没有约束成功。
set_false_path  -from i_efuse_ctrl/i_efuse/efuse_acc_rd/rd_st_gen/register_negedge/d
- to i_efuse_ctrl/i_efuse/rd_data_gen/register_posedge/q
求高手解释指导下~多谢啦

网友:
设置multicycle path不是应该指定-setup  或者-hold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指定的也试过啦,还没约束成功

网友:
可以设穿过efuse IP的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20 -through i_efuse_rf/Q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啊,按你说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