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tcl脚本

楼主(2015-09-12):
能把当前目录下所有.v或者.vhd文件,保存到一个txt文件中。

脚本区人气太差,就在这求助了

网友:
要使用Vivado吗 ?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cat,你试一下!

linux下cat命令详解
简略版:
cat主要有三大功能:
1.一次显示整个文件。$ cat filename
2.从键盘创建一个文件。$ cat > filename
   只能创建新文件,不能编辑已有文件.
3.将几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 $cat file1 file2 >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