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bandgap温漂系数测试问题

楼主(2015-09-13):
想请问下bandgap温漂系数实际测试的时候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
看过一些大牛公司芯片的datasheet   人家给的TC都是设计值  没有实测TC这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 感觉要实测的话 本身的电压波动就挺大了 温度引起的那点变化都看不出来吧?

网友:
你应该工作了吧  这个可以问问做过这方面的人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在学校呢,之前流了个bandgap的小模块想测下,不知道该怎么测~我再查查文献看看有没有人提到过怎么测的~

网友:
放进温箱里测啊。。有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