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calibre做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3):
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我用Calibre 做LVS的时候,假如把PRIMARY设置成 PO8R(一个输出IO PAD),那么会显示PO8R 是correct的,但是如果我设置成top,就会显示 PO8R是incorrect的,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PRIMARY是写你要验证的cell吧,你验证哪个cell就写哪个

网友:
有些管子混淆了,比如pad和 top里面的管子有重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您说的混淆的情况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SMIC提供的IO spi 网表里有几个 GLOBAL 信号,是这样描述的 .GLOBAL  VDD: P  VDD33: P  VSS:G  FP: P  VSSD:G
假如我做LVS的时候,把runset里的 VIRTUAL CONNECT COLON 设置成 NO的话,那么只会报TOP里的错误,如果设置成YES的话就会报IO PAD里的错误和TOP里的错误,看runset上写的是 如果做full chip level的话这个选项要设置成NO,但是我个人感觉像VSS VDD VDD33 VSSD FP这些信号就是应该全部连接起来的啊,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virtual connect 和global 是2个概念,不要混在一起

top check一般建议是关闭virtual connect ,除非实在需要

感觉你的lvs 结果还是有点乱,找身边的人看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试了下,我把runset里的LVS INJECT LOGIC 这个选项设置为NO就可以了,就没有再报pad内部的错误了,这个选项对于LVS究竟有什么影响呢?看了下guide感觉不是太清楚

网友:
缺省也可以打开的,yes对提高速度有帮助

具体语句不懂 参看calibre svrf文档

网友B(2024-06-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 INJECT LOGIC 请问这个开关设置在calibre界面哪里的呀?还是说在lvs rul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INJECT LOGIC 请问这个开关设置在calibre界面哪里的呀?还是说在lvs rule里?

是在LVS runset里的一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LVS runset里的一个选项

请问能详细点吗?方便截图给看看吗?看lvs报告里能看到这个的状态,但是在哪里设置没找到

网友C(2025-11-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这个lvs inject logic 我在图形界面没找到,像你上面说的runset文件里我也找了,没找到.你能具体说下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这个lvs inject logic 我在图形界面没找到,像你上面说的runset文件里我也找了,没找到.你能具 ...

没有的话,你直接把LVS INJECT LOGIC NO加到runset里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