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振时钟抖动,时钟偏差的仿真方法

楼主(2015-09-13):
搭了一个简单的三级环振,要求频率1.92M,请问怎么用spectre仿真它的偏差和抖动啊?谢谢~

网友A:
抖动 (jitter), 可以用PSS 或者HB, 然后得到PN曲线, 做integration 得到。
偏差 是 clock skew 还是 clock variation (over PVT), if it's skew, 如果VCO是在PLL里, 最后只提供一个phase 的clock然后distribute, 没有什么skew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用在UHF RFID里作为时钟,所以频率偏差要小,时钟稳定性要好。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A:
抖动 (jitter), 可以用PSS 或者HB, 然后得到PN曲线, 做integration 得到。
偏差 是 clock skew 还是 clock ...

请问下,怎么仿PLL的参考杂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