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 和INL对jitter的贡献

楼主(2015-09-13):
本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DNL和INL是对线性好坏的定义,然后线性又会影响到spur从而来影响jitter的大小。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下如何定量的来分析这个DNL和INL对jitter的影响呢?最好有文献或者讲义什么的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什么的DNL,INL?phase 的DNL就是cycle Jtter,INL就是J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我想问的是DCO和TDC的DNL以及INL,应该是您说的这两个,我去查查这两个jitter。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在仿pnoise仿真的时候,有noise source的那个jitter我如果没记错的应该是Jee对吗?那没有noise source的时候,比如仿真DCO的时候,那个是什么jitter呢?period jitter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phase jitter 就是Jee,不管仿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