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Hspice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13):
启动setup.sh时出现这个问题??我把里面的endif改成fi,还是不对,说是什么DISPILY,,啊啊啊,根不知道怎么设置,,cadence都装好了,,求各位大声解答啊
下面这是setup.sh的内容,,

#! /bin/csh -f

if ( ! $?DISPLAY ) then
    echo ""
    echo "Note: Th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not set."
    echo "      Set this variable to proceed with the graphical"
    echo "      installation."
    echo ""
    exit 1
endif

set cmdpath = "$0"
set cmd = "$cmdpath:t"

if ( "$cmd" == "$cmdpath" ) then
  set cddir = "."
else
  set cddir = "$cmdpath:h"
endif

set cddir_path = $cddir

if ( $cddir_path == "." ) then
  set cddir_path = `pwd`
endif

$cddir_path/installer -gu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我把tar.Z放在windows里面解压的,所以文件损坏了,,应该要在linux里面解压。
不过谢谢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执行csh setup.sh或者./setup.sh或者./installer -gui,而不是sh setup.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