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ic615安装tsmc18rf工艺库有错

楼主(2015-09-13):
1T)OL~0(H1O4[C}$WD750~2.png 这个图是教程的,我的到了这一步Libraries to convert 里面是空的,没有tsmc18rf?什么原因啊?谢谢指导

网友:
CDB 转 OA,第一保证权限为777;第二要删掉CBD库下面的prox文件;第三当前目录的cds.lib不能有定义这个库!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cdslib文件里没有tsmc18rf的定义或define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说的权限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