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中如何查看某一信号到输出端口的路径延时?

楼主(2015-09-14):
比如查看从某一级寄存器到输出端口的路径延时?怎样把它约束为一个固定的延时数值?

网友:
(1)利用ISE自带的工具Timing Analyzer分析路径的延时,添加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就可以看得到。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参考Xilinx的Timing Analyzer手册。
(2)ISE可以添加 From To的路径最大延时约束,用在端口或者特定路径效果不错。另外,建议使用pad内部的IOB寄存器,延时基本上是固定的,时序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