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数字仿真器和模拟仿真器怎么同步的?

楼主(2015-09-14):
大哥们,小弟用cadence软件做数模混合仿真,想知道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数字仿真器和模拟仿真器怎么进行数据交换,然后同步仿真,需要在linux环境中进行什么设置呢?比如ic614和ius92怎么能一起仿真的,在线等,谢谢大哥们。

网友:
我也想学,过来围观

网友:
使用AMS仿真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直接连起来就可以跑了,其它的不用你操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实习的时候没好好学,那时候跑一个项目的时候,项目文件很多,用的是命令行方式跑的,现在不明白是如何让这两个仿真器是一起工作的?

网友:
系统大的,都是数字将交互信号提取成相应文件,然后交给模拟转换成vec文件,加在网表里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