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运放中横向PNP的作用,AB推挽静态工作点

楼主(2015-09-14):
横向PNP的作用

横向PNP的作用
请教各位大神,上图中横向PNP的作用是什么(1.8~5.5V的电压范围)该电路的推挽输出的静态工作点怎么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钳位吗?保证NMOS镜像负载管右边那个NMOS管有一定的VDS吗?还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呢?低压吗?谢谢

网友:
clamp, 使差分级输出摆幅变化范围减小,增加电路的工作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一般看到的钳位是MOS管做的。用双极好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仿真的时候,把三极管去掉,发现摆率什么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啊,请大神继续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