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调用FIFO IP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首先我想实现的是特权同学视频教程中的基于FIFO的串口发送机设计,我用的是Spartan 3E Kit板子,发现综合后少了FIFO例化模块,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综合后的视图如下:

工程文件结构如下图:

顶层设计代码如下:主要是模块的例化,包括fifo的例化

module fifo_uart_top(clk,rst_n,
                        rs232_tx
    );
         input clk,rst_n;
         output rs232_tx;

         wire [7:0]wr_data_in;
         wire [7:0]tx_data;
         wire wr_req,rd_req;
         wire tx_start;

         //例化fifo IP核
         fifo_uart fifo_uut(
                                                          .clk(clk), // input clk
                                                          .rst(rst_n), // input rst
                                                          .din(wr_data_in), // input [7 : 0] din
                                                          .wr_en(wr_req), // input wr_en
                                                          .rd_en(rd_req), // input rd_en
                                                          .dout(tx_data), // output [7 : 0] dout
                                                          .full(full), // output full
                                                          .empty(tx_start) // output empty
                                                         );

        //例化数据产生模块
         data_output data_generator(
                                                                                 .clk(clk),
                                                                                 .rst_n(rst_n),
                                                                                 .wr_req(wr_req),
                                                                                 .wr_data_in(wr_data_in)
                                                                                );

        //例化uart_ctrl模块
         uart_ctrl uart_uut(
                                                          .clk(clk),
                                                          .rst_n(rst_n),
                                                          .tx_start(tx_start),
                                                          .rs232_tx(rs232_tx),
                                                          .tx_data(tx_data),
                                                          .rd_req(rd_req)
                                                         );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未必这视图能有多少意义的,你最好直接开始implementation。看看布局布线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

网友:
代码量不大,编bit,下载,使用在线调试,抓信号

网友:
不是在吗?
你那个xco文件就是。

网友:
fifo是你自己例化的,还是直接使用已有工程中的?考虑一下fifo核的版本是否与当前使用的软件版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