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时钟数据采集

楼主(2015-09-14):
在一个模块中有一个主时钟为clk_i,clk_o为clk_i的分频时钟,现在在模块中有2个端口,sdi和sdo。sdi需要在clk_o的下降沿采样。sdo需要在clk_o的上升沿输出。这样直接用分频时钟进行操作可以吗?
always@(posedge clk_o)
sdi_reg <= sdi;
always@(negedge clk_o)
sdo_reg <= sdo;
没有错这就是SPI的时序,就是不晓得到底该样采样和输出。

网友:
BUS接口有自己的时钟,搞不清楚为什么使用其他时钟
哪怕是数据同步,也仅仅需要同步通过接口接受到的命令/数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Spi的协议它是这样的啊,要在分频时钟的边沿操作,而且你说的我没有看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
都用内部那个2倍频时钟的上升沿就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回事的啊?两倍频是怎么来的?如果不是2分频呢?能详细点吗?思考好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举例 :内部工作时钟100Mhz,接口时钟为它的二分频,接口数据用内部时钟的奇偶脉冲分别采样输出和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太对啊,SPI的SCK时钟可能是起内部的2,4,6,,,,分頻啊,而且接口的SCK是由主机分频来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数据的中心对应sclk的上升沿的话,你的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