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时钟切换问题

楼主(2015-09-14):
小弟在做Altera FPGA验证时,碰到个棘手问题,望各位大侠指教,具体如下:
PLL分出2个clk,clka & clkb
clkb 经过可configuration 的分频电路得到clkc。
clka 和clkc 过altclkctrl 做clock muxing。
quartus II fitter 报错(15836).
我看altclkctrl 作clk mux时好像很多限制。
这种case怎么搞?各位高见。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将clka接到“cyclonev_clkena”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lk mux 的选择信号怎么接啊?不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primitive是用来连接不同时钟区的时钟的,相当于一个桥,CLK MUX还是需要的。
如果搞不定,可以试试我给你的附件。

487 Bytes, 下载次数: 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