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端nmosiso网表提取

楼主(2015-09-14):
calibre lvs时,发现很奇葩的问题,电路网表提取的是5端

Layout 提取出来的网表显示也是5端

然后lvs report 却显示source 是4端的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是instance 一个是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要将电路网表里nmosiso定义成一个子模块,然后再调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是Calibre rule和PDK不匹配引起的。不知道算谁的问题。你现在可以自己先改一下网表,把电路的网表中的关于5端的M换成X,然后加上SUBCKT的定义,或者把lvs rule修改,让提取5端器件提成M开头,而不是X开头。

网友:
分享我以前修改用的perl代码

#!/usr/bin/perl -w
$^I = '.bak';
$line = 0;
while(<>){
        if($line == 0 ) {
                print ".SUBCKT nmosiso D G S B BN\n.ENDS\n";
                $line = 1;
        }
        s/^(\S+) (\S+) (\S+) (\S+) (\S+) (\S+) nmosiso/X$1 $2 $3 $4 $5 $6 nmosiso/g;
        print $_;
}

copy到工作站上,保存为xx.plz, 在命令行下 ./xx.pl netlist

网友(2015-10-25):
lvs 中device 写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