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ace_opt和clock_opt优化

楼主(2015-09-14):
在apr进行place_opt和clock_opt优化中插入的CEL,不仅是BUF CEL 还有逻辑CEL?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只是size up/down了吧,不会插入其他东西的,只是名字变了,不然逻辑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插入了。并且最后大部分这种CEL并没有连接,就单独放着。是因为在.lib文件中有些CEL 设置了dont_use和dont_touch 为true。这个设置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吗?

网友:
logic optimization包括很多种优化,size up/down , logic remapping
具体细节不用管太多,

你说的cel没有连接是什么意思?是place加入的么
dont_use的cell 一般是不会被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ace 优化中加入cell。就单独的一个cell放在那里,从各个图层看都没有连接。

网友:
report_cell -connection 也没有么, place完又不是route完,怎么会有route连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route后的发现,因为它们的名称后缀是 ***/icc_place_opt_*。现在发现的问题大概是原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出现问题。现在我重新生成库,重跑apr试试。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