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metal scheme问题

楼主(2015-09-14):
各位好,

TSMC工艺
请教 metal scheme: 1p5m_?x?z  其中x z代表什么?在那个文档上边可以查出呢?
感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x y z r u 表示不同的厚度,不同的厚度对应不同的min pitch以M1 为基准
x 1x
y 2x
z 8x
r 10x ?
u 12x ?
具体的多少倍记不清了,在design rule 里面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看具体的design rule, x/y/z 厚度都不一样的,4楼的是65n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