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中键盘输入无效了? 求助......

楼主(2015-09-14):
我使用cadence时,一开始快捷键以及在CIW输入命令都没问题,但是如果隔一段时间不操作(比如跑一个耗时长的仿真),然后软件就出现快捷键用不了,CIW输入不进去命令,在软件中也选中不了电路图,只能关闭窗口,退出软件,但是终端是可以正常输入命令的。尝试重新启动软件也不能解决,只能重新登录服务器。向大家求助,提前谢谢大家!

网友:
找网管,呵呵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不是和别的快捷键冲突了,比如各种词霸,然后再看看右下角的输入法是否是英文。

网友(2021-05-21):
输入法冲突,关闭输入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