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的分析(双极)

楼主(2015-09-14):
带隙基准的原理看过很多书了,做过几个项目也接触了很多基准电路,但是这一个电路一直分析不出来。CMOS电路比较熟悉,双极的电路不太会分析。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上面的2个P管是高压管,电源15V的。

网友:
Q6和Q7是Bandgap的core,Q4和Q5和上面两个PMOS电流镜形成反馈回路。
在bandgap能正常工作后,Q3和其下面的电阻提供电流源。
在启动的时候,Q1和Q2提供启动电路。因此在正常工作后,Q2是关断的。

网友(2016-03-14):
嗯,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