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14):
有一段代码两个寄存器有相同的驱动电路: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a <= 0;
else
   a <= x & y | z;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 0;
else
   b <= x & y | z;
end

a和b 的有相同的逻辑,所以b在综合是被优化掉了。
在用formality做形式验证时r:a_reg 和 i:a_reg能match上; 而r:b_reg无法match。
因为a和b各自又驱动其他电路,所以导致r:b_reg驱动的电路verify失败。

尝试用set_user_match r:b_reg i:a_reg约束,这样会导致r:a_reg又无法match。

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使用寄存器合并命令,好像是guide_register_merging,记不太清了

网友:
SVF有哪些项被Rejected?

网友:
加载svf,我只能说

楼主:
我试了一下:
1. 在tcl里加入:
    guide
    guide_reg_merging -design top -from a_reg -to b_reg
    setup
    read ...
    ...
    这样没效果。

也试了设置SVF
set_svf top.svf
在top.svf里加入guide_reg_merging,也没有效果。

请问加在tcl里和svf里都可以吗,是不是我写的格式不对?
谢谢解答 !

网友:
综合不是自动有svf产生的么,从dc, 不需要自己写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用DC综合的,用的RC

网友:
那用conformal lec 做formal吧, 用formality不容易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一个例子啊,贴一段我参照一下。

    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