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ip level design的PT block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5-09-14):
关于chip level design的PT

我先做了block的综合。pr,signoff PT,pv,都做好之后,接着做top design的综合,pr[pr时候将block当做IP来处理],做完后要做top design 的PT

想问下,我这个top中例化的block的时序信息如何得到呢,或者说top做PT时候 block如何处理呢

网友:
etm或者ilm吧, 最后都要flatten all看的,

网友:
用PT生产block 的ETM给top啊

网友:
icc :create_block_abstraction
edi : createInterfaceModel

网友:
在PT里面, 有哪三种 block module 形式。  ILM, ETM,QTM.  ILM最精确
在ICC, block module 有 QTM, ILM,  应该现在ILM被abstract view 替代了。   ICC的ILM和PT的ILM是不一样的。

正如版主所说最后都要flat 的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