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实际数字芯片设计中,INVx1和INVx4,哪个用的多?

楼主(2015-09-14):
就是想了解一下实际芯片里面驱动能力小的单元多还是驱动能力大的单元多?实际上,INVx1和INVx4面积基本相同,而INVx4驱动能力却强很多。在什么情况下用INVx1,什么情况下用INVx4?

网友:
INVX1可以用来做Critical Path的Isolation,INVX4可以用来做弱驱动输出的第一级缓冲

网友:
在自动化流程中,对于门的选择是工具自行决定的,除非人为设置了一些限制。我认为在保证时序、面积和设计规则的情况下,工具会优先使用驱动能力较小的门,因为这些门引起的功耗和IR DROP更小。当负载过重无法满足时序,或者某个门的输出电容超过其最大值时,工具会选择较大的门,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low power需要吧,不过你这个问题太微观了,不是特别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