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TH收发器的问题,求解答啊!

楼主(2015-09-14):
小弟目前用Xilinx V7 FPGA,使用了一个Quad里的两个Channel,一个收一个发,然而在MAP的时候总是报错。就是例化两个收发器的时候,因为同个Quad里的两个Channel公用一个Common,在UCF里设定GTHE2_COMMON的位置时就会报错:
如果两个CHANNEL都设定到一个QPLL他报错,少设置一个也报错,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求用过的大神解答啊!
报错信息如下
:ERRORack:2811 - Directed packing was unable to obey the user design   constraints (LOC=GTPA1_DUAL_X0Y1) which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to be packed into a single GTPA1_DUAL compon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是时钟的收发管脚用的不是一个channel,用palnhead中的时钟区域可以观察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GTP还是GTH?一收一发是不是同一个lane?

网友:
看样子你不是用的同一个lane啊,你如果用了不同lane的收发,请看xilinx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方案,要改些东西。我用一个quad的4个SFP接了接了4个板子,跟你的类似吧。

网友:
先确认一下这两个Channel的参考时钟是否存在公倍数关系,你这个收发速率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