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有关运放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我想知道实际中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运放的增益,就像一些仿真软件那样可以出来一个频率和增益的波特图。难道只能用示波器测量输入输出信号然后再自己手工去相除计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扫频仪可以测量频率特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能对两个信号进行运算吗?我要得出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直接给出幅频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