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低压域MOS管实现高压转换的问题!急!求指导!

楼主(2015-09-15):
求指导!!很急!!
需求:低电压域MOS管(1.8V),实现0V/1.8V到0V/2.5V电平转换,最好电路能用数字逻辑实现。(没有2.5V的MOS)

数字逻辑总是存在管子过压问题,各位大神指导下有没有什么方法!
要求电路输入0V 时, 输出1为0V 输出2为2.5V,
     电路输入1.8V时,输出1为2.5V 输出2为0V,即对应的输出是反相的 怎么实现!!

网友:
输出给端口用嘛?
还是……?

IO难道也是1.8V的,没有2.5VIO?

如果是给内部用更不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作为控制电压,需要两路反相信号,只有1.8 I/O管,工艺不能支持2.5V的

网友:
使用cascode结构,或者使用电阻承受一部分电压,  也可以二者结合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是数字逻辑高低电平,相当于方波,这样推挽不就是反相器吗 还是有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cascode?电阻分担到是尝试过,但还是没有实现,能不能给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