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f反标,报了warning,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楼主(2015-09-15):
大家好!弱弱的问个问题。。
在sdf反标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定制的cell的延时没有标上,然后报了warning:
Warning-[SDFCOM_IANE] 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SDF Warning: Cannot find matching IOPATH in the corresponding instance and module.
please make sure that specify block exists and IOPATH annotation is not disabled in configuration file.

检查了sdf对应的cell路径应该和网表是匹配的。
其他单元都可以反标上,唯独这个cell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IOPATH annotation不是默认打开,而是要额外的命令打开吗?
谢谢!

网友(2016-04-26):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确认了SDF路径是正确的,输入输出的port名字和library中对应,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17-04-04):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见相同的状况

网友(2019-04-1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这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想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3-09):
有没有高人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2020-11-12):
请问有谁解决了该问题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VCS做后防,遇到的现象与楼主一致,我的是SDF文件中所有的IOPATH都会报这个Warning,我仔细检查了我的filist.f,发现我多添加了其他的库,我把这些库屏蔽掉之后,就解决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21-04-06):
我遇到的情况是,注意一下工艺库中的宏定义,是否在vcs编译中有添加或者取消。

网友:
请问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VCS做后防,遇到的现象与楼主一致,我的是SDF文件中所有的IOPATH都会报这个Warnin ...

正解,感谢。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VCS做后防,遇到的现象与楼主一致,我的是SDF文件中所有的IOPATH都会报这个Warnin ...

请问,怎么检查“哪些是多余的库” ?

网友(2024-10-15):
请问,在vcs编译中加了+optconfigfile+noiopath.cfg,在noiopath.cfg中写了instance {tb.u_u2} {noIopath};,以为会把sdf log里的warning 清掉,结果没有清?请问这个vcs +optconfigfile+xxx.cfg,是针对timing violatio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