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的comp的前置放大器为什么加这个mos管?

楼主(2015-09-15):
SARADC的comp的前置放大器为什么加圈内这个mos管?inp高的时候把输入管漏端短接起来~

网友:
reset作用。
前一次比较后input drain 节点清零(short 起来, differential signal = 0), 这样不会由于residual charge影响下一次输入的比较结果。  这个switch不需要大的W/L.

网友:
去掉看看?是不是挂掉了?

楼主:
reset作用。
前一次比较后input drain 节点清零(short 起来, differential signal = 0), 这样不会由于res ...
引用 网友A:

     differential signal = 0,还怎么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完了,下一次比较之前,有一段时间reset。   这样加快下一次比较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比较完了,下一次比较之前,有一段时间reset。   这样加快下一次比较
引用 网友C:

    inp和ckb是同时变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inp稍微稳定些,再off这颗MOS,可以加快pre-amp的建立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等inp稍微稳定些,再off这颗MOS,可以加快pre-amp的建立
引用 网友C:

CKB的信号是不是反了,应该inp高的时候为低不短接,比较结束变高,reset;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你具体是什么时序   在比较相,一般比较器输入不做复位。比较完了之后,进入下一次比较的建立过程
    输出做一下复位,待DAC建立到一定程度,再打开比较器输出

网友:
这个管子是用来reset的,在采样的那半个周期复位,比较时断开;将比较后的输出短路, 减小剩余电荷对下一次输入比较结果的影响。 要注意时序关系,而且用非交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