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route问题

楼主(2015-09-15):
route_opt后还存在大量在place_opt与clock_opt优化过程中产生的CEL还未连接,并且vedify_lvs没有报出该错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verify_zrt_rout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fy_zrt_route后有两种类型的警告:1、 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tain the complete informtion required to honor  X-shaped pins in routing .Please
re-run BPV.
2、skipping antenna analy for net   **CEL path** .the pin A on cell MUXI2HD1X does not enough gate area information.

另外还发现只好output接的高低电平,优化后都会接上反相器输出端,并且反相器的输入端没接任何CEL。

网友:
是verisilicon 哪个节点的库,是有点问题,icc啥版本的
antenna info可以忽略

cell output怎么会接1'b1 , 1'b0 呢, 通过buffer接那也可以的啊,在pr前的网表里面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也这样觉得,现在重新生成库。在前端提供的网表上看,就是一些OUTPUT就只接高低电平。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lib中TIEHHD TIELHD 设置了dont_touch dont_use.在Apr中没有remove成功!

网友:
通常在connect_tie_cells之前  remove dont touch的,

网友B(2020-03-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fy_zrt_route后有两种类型的警告:1、 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 ...

请教下 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tain the complete informtion required to honor  X-shaped pins in routing .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tain the complete informtion required to honor  X ...

解决办法见六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见六楼;

谢谢回复, 我说的是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tain the complete informtion required to honor  X-shaped pins in routing
这个waring怎么解决的。 报lib的frame有问题

网友C(2023-11-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请问 Pin Sn in cell FFSDRHDLX.FRAM does not contain the complete informtion required to honor  X-shaped pins in routing 这个waring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