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设计讨论

楼主(2015-09-15):
芯片设计时,Design for Test应该考虑那些

网友:
进入DFT的条件必须有一定的复杂度  避免客户意外进入DFT模式

楼主:
有点意思,也就是DFT不能影响正常工作,造成误触发的话可能会造成芯片出错

网友:
  exactly. nomally we can pull a pin to -1V by connecting 2 diodes in series.

网友:
exactly. nomally we can pull a pin to -1V by connecting 2 diodes in series.
引用 网友A:

instead of forcing -1V, sinking currently out of the pin is feasible where in certain case, it's more stable especially data collection at low temperature.

网友:
DMF可测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