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取LEF文件时,报错 ABS-249

楼主(2015-09-15):
查看文档:
Message:the layer 2 slot in via layer M1-CT-M2, which is currently M2, must be a routing layer, otherwise the layers might appear in the wrong order in
LEF,Define the layer in the prRoutingLayers class of the technology file.
Troubleshooting: Use the DFII Technology File Tool Box to define the layer correctly in the prRoutingLayers class, The layers must be
specified from lowest to highest otherwise the technology check might indicate they are in the wrong order.
Note: if the layers are in the wrong order, you need to define the vias in the bottom-up order; first layer bottom, second layer cut,
and third layer to of the via,The lower level layer must be listed first in the viaLayers subclass of the layerRules class; for example,
Poly-Cont-Metal1
请教有解决过此类问题的高手赐教?

网友:
tf里面写的不是特别适合lef产生,只能说,挺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适合呢

网友:
virtuoso tf一般写出来不是完全为了abstract产生lef用的, 只要layout flow ok就行了,因此问题会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