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NMOS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5-09-15):
请教大家一个NMOS的可靠性问题普通的2.5V NMOS,VG=2.5V,VD=5V,VS=2.5V,VB=0
这种MOS有可靠性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只需要确认VBD 可以耐到5V即可(一般这种都已经是6V咯, 因为就是一个PN结的耐压)

网友:
大电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和大小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做功率管,只是逻辑电路没事!但是输出大功率就要特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