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如何换cell的lib name 与 cell name

楼主(2015-09-15):
要换工艺库,要从tsmc换到simic去,想用skill语言去,换掉所有器件的libname 与cellname ,但想保持cdf不变,但如果我用dbsetq的参数换,会提示不支持换lib name 与cell name

刚接触skill语言, 在论坛上下了好多5141的资料,在查cadence资料时,因为资料太多无从下手,如果有经验者也帮忙指导一下吧

网友:
cdf不变好像不太可能吧?工艺都换掉了,涉及到具体参数设置的一些地方肯定会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会把cdf变掉的,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skill语法用什么语句去修改库与cell name ,不知道具体函数是哪个,求助啊呀

楼主:
这个贴子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