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回来的片电压参数不对,版图里面会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5-09-15):
要求工作电压2.4~5V。
留回来的片工作电压是2.6~5V。在版图里面哪些因素会影响电压的??
多打孔有效么?
而且工作电流也比预想的大30ua.
第一次项目,没什么经验
求高手解惑~~~
马上要出FIB方案了~~~
跪求意见

楼主:
论坛里好像没什么人遇见我这种低级错误的啊,连个类似的帖子都没,战5渣求救~~~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请在解释下吧。

网友:
2.4和2.6 没太多区别吧, 可能是ir-drop引起的?

30uA电流太小了吧, 做emmi不见得看的出来,建议模拟的人再仿真一次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流回来的片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都比需求的高比如工作电压要求2.4~5.2V,结果实测:2.6~5.2V
电流的话,实测也比需求的高30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意见~~

网友:
版主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啥子芯片。是模拟芯片吗?
设计2.4-5,结果2.6-5,感觉很正常啊。随便点工艺差异就超过这个了。

30u这么小电流很容易就偏差了。

所以,先说这是啥芯片,30u占预测的百分之几?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功耗分析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大,问个题外的问题啊,比如某个工艺,在design rule文件里面写了工作电压是3~5V的电压,然后版图规规矩矩的按照工艺文件要求绘制,没特殊处理的话,那么流出来的片子,正常的工作电压是不是就是3~5V的,会弄成2V到5V这样么(举例),毕竟mos管阀值电压那么低。那么IC开始工作的电压会不会比文件给的低?恩,入门新手,可能问的问题比较低级。~~

网友:
主要corner是个范围,比如tt是3v, 正常工作在+- 10%的范围内都行
模拟产品的输入范围可能更宽泛些,比如3~5v,这种要看具体产品设计的

芯片出了问题叫新手debug,前任拍拍屁股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