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croblaze

楼主(2015-09-15):
问下microblaze是在coregen里面生成还是在xps里面生成?我看coregen里面也能生成。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貌似在ISE里生成的话,也会自动转入X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是,直接打开xps,是全部空白的,什么都点不出来 ==!之前是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打开XPS了,得用生成向导生成,才有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照步骤做的啊,但是进入xps时就是黑的~话说,coregen也能生成mcs啊?

楼主:
我按照网上的生成说明,从生成microprocessor到得到.xmp文件后,进入一个clip host界面,然后怎么弄呢?

楼主:
我刚刚试了下我的ise12.3就可以通过xps调用mcs,但是14.7不可以?
可否有哪位大神在ise14.7下用过x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