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owerSI提取一个AC耦合差分对的S参数

楼主(2015-09-15):
想提取一个AC耦合差分对的S参数,耦合电容模型用的是sigrity自带的,不成功。仿真结果只有反射的S11,S22,没有S21,SDD21。把电容的模型改成电阻结果也是一样。用的是asi16.64,spd文件见附件。各位帮我看看还遗漏了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6-11-15):
都是些什么人啊?楼主是来问问题的,一个个以为是有资料可以下,不分青红皂白就下载,然后说句谢谢分享。谢谢分享个屁啊,楼主是请教问题,不是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