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新手求助

楼主(2015-09-15):
我是一名研究生,进了研究所之后才开始接触FPGA,最近教授有个想法,想将已经完成的软体写进FPGA让他执行,请问这种发法在这个领域可行吗

网友:
带rom可以写进去

网友:
你说的软体具体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是一些已经开发完成有公布原始码的软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你们教授的本意应该是,把你们某个软件实现的功能改成用FPGA硬件来实现吧,这样带来的好处应该是比软件处理效率更高。不是简单的写进fpga。。。这样的做法在业界是非常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用FPGA实现傅立叶变换,实现图像白平衡等等。这些很多都是软件实现的,用FPGA硬件来做处理速度一般的比软件要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 像这种做法的话需要读什么资料才比较好入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学的可不少,Verilog语言进行可综合代码设计,甚至要包含验证语言system verilog。FPGA的资料嘛,网上很多了,fpga流程方面建议你参考xilinx或者altera官网的使用手册,这个比较权威,快速上手的话可以搞本国内的参考书看看。  当然,你还有一个任务是要把你公司的算法写的这个软件,或者你说的软体研究透彻了,否则原文都看不懂,何来翻译呢

网友:
同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