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的DAC次级电容阵列有根线导致不收敛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15):
saradc的DAC次级电容阵列那根线(绿色的)导致仿真不收敛怎么处理?

网友:
仿真时候加1Tohm对地电阻即可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艺?

楼主:
仿真时候加1Tohm对地电阻即可
引用 网友A:

/大拇指 可以了~
对性能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没问题的,除非你时钟非常慢,导致1Tohm的漏电会造成影响

楼主:
没问题的,除非你时钟非常慢,导致1Tohm的漏电会造成影响
引用 网友A:

这个慢大概是多慢啊?

网友:
给一个initial condition应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给一个initial condition应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之前试了,不行~

网友:
还真是奇怪
以前仿过这种SAR,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算算假设你电容值1p,电阻1T,时间常数是秒级的

网友:
回复 3# istart_2002 串联电容的节点被认成浮空节点,有可能导致不收敛,也许跟工艺中电容的模型有关,只是猜想。

网友(2017-12-07):
saradc的DAC次级电容阵列有根线导致不收敛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