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供电电压时有时无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15):
目前手头有一块接口板,通过外置电源模块(AC-DC)给该接口板同时供给三路电压,分别是12V、5V及3.3V。量测接口板上的这三路电压,其中12V及5V每次都有,而3.3V电压有时有,有时输出幅度不够,大概只有0.5V左右。更换更一与其同批次购买的电源模块后,三路电压均能正常供给给接口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对于此问题,我做了如下分析:
        1、是否是接口板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我仔细检查过相关电路,这种情况可排除。
        2、是否是电源模块的3.3V带载能力不够引起的?如果是电源模块输出的3.3V带载能力不够,那么3.3V电压无法正常输出的应是常态,应该不会出现有时能输出,有时不能输出的情况。此外,用电子负载单独测试电源模块3.3V的带载能力(此时12V及5V空载),电源模块输出的3.3V带载能力是足够的。
        3、是否可能是电源模块同时输出的三路电压中两路电压12V和5V对另一路电压3.3V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电源模块输出的3.3V电压不稳定,出现时有时无幅度不够的情况?因为用电子负载单独测试3.3V,其带载能力是足够的。

       是否还存在其他我未考虑到的可能性?
             烦请各位同仁,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是否可通过加“假负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