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有一个射灯1500W的电阻应该是32欧,原来灯一直亮想在关闭开关后用RC延时3分钟

楼主(2015-09-15):
有一个远射灯1500W的电阻应该是32欧,原来灯一直亮想在关闭开关后用RC延时3分钟再灭用可控硅是不是成本低呀麻烦给一个电路图要原件型号的。要是用555定时IC成本更低的话也给设计一个谢谢在网上找的这个资料请仿这个帮我设计一下

网友:
数分钟的延时估计RC确实可以做到。 电阻 2Meg, 电容 50uF 左右, 时常数就是100秒,后面再跟一个限流的反相器即可(反转点调整为VDD/2附近),就可以微调电阻得到你想到的时间

楼主:
可控硅要什么型号的?导通电流要多大的

网友:
可控硅我不太熟,但是 高压 MOS 管子作为开关管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我刚估算了一下,你的1500W的灯饰直接接220V的,所以需要你选择耐压为320V以上的MOS 管子。。。建议耐压500V的管子,这类功率管很容易买到

楼主:
好的我马上试一下

楼主:
没有成功,电容在交流中总是叠加电源,使电压放大。图片中电路根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