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推挽的PMOS和NMOS的静态点如何选取

楼主(2015-09-16):
AB

AB
最后一级输出的PMOS管的静态偏置点和NMOS管的静态点怎么设计让不交越失真的呢,请教大神

网友:
mos电路有交越失真的问题?那不是bjt电路才有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会呢?不是类似的吗,求解析,顺便请教下您,上图中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复习一下交越失真发生的原因。

    那个是二极管接法的三极管,钳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