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616画path会分节怎么弄,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5-09-16):
IC51画出来的path整个是一个整体,但是IC616画出来的path拐角的地方会断开,做成那种由很多节拼起来的一样。但是这种在stretch的时候不好弄,怎么才能让画出来的path是一个整体呢?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是重新定义一下path,你现在画出来的应该是paths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这个重新定义一下“leHiCreatePath()",我是定义p来画path
hiSetBindKey(“Layout” “<Key>p” “leHiCreatePath()"
    不知道在616里面是否不需要定义,点option就可以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次解决了我两个问题。我去看我的快捷键设置才看到P绑定的是leHiCreatewire()。IC616默认的快捷键真是坑!我发的另一个帖子关于怎么画任意角度的path的问题也解决了。wire只能45度,path就能anyangle。

网友(2015-12-16):
一直都没去理会这个问题,今天偶然看到此贴,也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2017-04-21):
我在option里设置的下次再打开cadence的时候就没有了。如何保存设置呢?在.cdsenv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写一个快捷键的简单skill,然后根目录下有个文件.cdsinit,在.cdsinit 里面写 上 load "自己写的快捷键skill路径",以后就不用开一次设置一次了。另外改了option记得要 另存.cdsenv到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