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的设计,在布图阶段需要注意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5-09-16):
数模混合的设计,在floorplan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同问,大神进来

网友:
各种macro的摆放位置?

网友:
模拟部分保持和数字部分有隔离的距离, 减少SI,ground bounce等串扰,

pad排布注意模拟数字隔离,考虑esd

就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强调的一点是PWR/GND的分布方案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能否稍微详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就是看你的设计规模,如果规模比较大的话,电源地的走线也要好好考虑一番